如何在组态王中实现流量累积

楼主(2003-11-07):
我刚刚接触到组态王这个软件,现在急着要实现流量累积这个功能,甲方的要求是要在组态王中实现流量的班累积,日累积,和月累积,他们每天两个班,各十二个小时,目前流量的瞬时值已经通过plc采集到了,采集的频率是每秒一次,那位高手能给我这个菜鸟详细的讲述一下怎样在组态王中实现流量的累积,谢谢了!!!

网友A:
流量计有脉冲信号呀,你设置一吨一个脉冲,然后加起来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再问:组态王中实现流量的累积?已知流量计输出为4——20mA,计算机通过智能模块实现数据采集,请问如何实现累计流量???????

网友C:
通过命令语言实现。 累计流量[T]=累计流量[T-1]+实时流量/3600 //如流量单位为:T/小时,运算周期1000ms。

网友D:
我建立了一个实时数据报表,请问怎么把累计的流量在报表中的特定位置显示出来,譬如说:在A1格显示小时累积流量,在A2格实现班累积流量,我用了那个给报表中指定的单元格赋定值的命令,好象不行,特请教诸位高手,到底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拜托诸位了!!!

网友D:
我到是想帮你,可惜,我是MCGS的,不便对人家产品说话,不过,也真是,这边也快点来解答人家的问题啊? 谢谢!

网友E:
同意ma的做法!!

网友C:
在单元格填入:=//本站点/小时流量 \\//本站点/小时流量为数据字典变量。

网友F(2008-10-19):
这些累计的数据具有实时性,不要放到人机界面中,放在PLC中累计

?

网友G:
楼上说的对

网友H:
对:二十四桥明月夜 关于

这些累计的数据具有实时性,不要放到人机界面中,放在PLC中累计

?

内容的回复:

赞成!应该放在PLC中

网友I:
同意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必须在底层累加才行的

我十年前用InTouch5.6配984PLC,就是在984中累计,因为累计流量与时间间隔关系太大,必须保证公式中的计算时间精确(可编写PLC程序如梯形图精确计算时间间隔)

用组态软件累加基本上是不行的

网友J(2009-03-17):
一秒采集一次,在组态王里做个事件命令语言功能,每秒也是自动采集一次,把流量累加就可以了

网友J:
建两个用户,A班和B班,当A班值班时,流量累加到A班去,B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