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B做一个程序使计算机通过RS232与仪器通讯?

楼主(2003-11-07):
如何用VB做一个程序使计算机通过RS232与某个仪器通讯?

网友A(2002-09-26):
1、RS232只是一个电气接口标准,若进行数据通讯,除具有统一硬件标准(如RS232)外,还必须有统一软件标准,或简称通信协议。 2、RS232的通讯距离为15m,当距离超过时,须采用协议转换模块转化成RS485或422标准,距离可延长到1200m。串行通信有全双工和半双工两种形式,半双工即在任一时刻网络只有单向的数据流。当网络上节点数超过两个时,必须使用半双工方式。 3、VB语言通过控件MSCOMM对串口进行读写。该控件的使用方法及例子见VB帮助。 4、如果你的仪器是外购产品,你必须向厂家索取其通信协议,若该协议为公开标准,你可到有关资料上查询。如果你的仪器是自制产品,则你必须在软件中约定通讯协议。 5、一般仪器的串行通信采用半双工方式,以便多个设备联在一个网上。你可将这些设备作为从站(各站具有唯一的地址),将你的VB程序作为主站,组成主从式网络。 Email: xq-du@yeah.net

网友B:
有谁可以告诉我哪儿有AB SLC-5/50 遍程手册? hys-email@163.net

网友C:
千万不要用VB,很不稳定!!!!

网友D:
推荐用Delphi

楼主:
都说VB的MSCOMM很好,为什么不能用VB呢?

网友D:
知道这个仪器的通讯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用VC++做过。不同厂家生产的智能仪表有各自的通讯协议,如想做的话需向厂家索要。欢迎交流。xxff_502@163.com

网友F(2003-03-04):
IEEE488-RS232怎么通信有转接器吗?

网友G(2003-11-07):
谁可以提供一份程序看看啊, 谢谢zzllc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