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1-07):
李老师,你好,我有一块acl-8316的板子,需要用c语言编接口程序,是dos界面下的。但是调用它给出的函数,说链接不上,找不到函数的定义,我用的是turboc2.0,3.0,不知是什么问题?我不调用它给出的函数的话,不知道怎么编写,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用最简单的接口程序,不调用它的函数,来执行A/D转换,并显示结果。

网友A:
DOS下的library是支持BC和MSC的,如果是TC 2.0好像确实不可以,但TC 3.0应该是可以链接的,你是建立一个工程再把源文件和.lib加入工程的吗? 如果不调用函数,你可以根据其说明书中关于寄存器格式的说明直接操作寄存器。

楼主:
在tc3.0下,我把源文件和.lib加入了工程,但是还是没有链接成功,但是错误数目比以前的少了,错误为无法链接"__ad_int_"等前面有两个下滑线,是这个有问题么??? 还想问一下,说明书上对于可读又可写的端口的读端口的介绍不详细,能具体介绍一下么?

网友A:
库函数的模式与你的工程模式相匹配吗?

网友B:
首先,谢谢yoyo1101的指导,以前的问题解决了。 _8316_AD_INT_START(.........I16*ad_buf) 这个函数中,ad_buf是怎么用的,例程中没有用_8316_AD_Aquire()读数据,也没有用_8316_AD_Read_FIFO()读数据,其中FIFO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传输数据,还是一次传502个。

网友A:
ad_buf是用来存放A/D转换后数据的一个Buffer。_8316_AD_Aquire()是单点采集,用的是查询方式;_8316_AD_Read_FIFO()是用来获取存储在FIFO中的A/D转换数据,通过查询FIFO标志位,在FIFO不为空的条件下,一个一个的读数据;如果是在_8316_AD_INT_STAR(.........I16*ad_buf)函数中第一个参数中断模式为FIFO半满中断,则是一次传输半个FIFO即512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