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制冷设备中节能

楼主(2003-11-07):
怎样在老式的循环式制冷设备中通过加入变频节能? 要是加个变频器吧,是否会导致由于电机的转速降低,导致压缩机的活塞转动降低,从而导致压力变化.这样又会导致由于机内与输出的流体压力差,导致回流.后果不堪设想呀. 敢问各位大虾,帮兄弟一把,兄弟以后定拥泉相报.

网友A:
制冷压缩机我没改过。但是一般的活塞式压缩机我们改的较多。由于活塞润滑的关系,变频器一般不可以低于40HZ。

楼主:
在制冷中,流体是个循环过程。如果活塞转动突然降低,是否会由于内外压力差而导致设备毁坏呀。

网友B:
压缩机变频运行时,频率不得低于40HZ,否则会损坏活塞,调速要做闭环控制。如果技术上没把握,最好不要让压缩机调速,改为循环系统恒温或恒差压控制。压缩机(大型)一般都有机械自动卸载功能,变频改造的意义不大。 联系电话:021-52049333联系老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