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0PCC

楼主(2003-11-07):
2010系统I/O总线槽数最多为20,如何实现最大10000点数字量的配置

网友A:
1.单CPU的情况: 1.1可以挂接CAN IO; 1.2REMOTE IO. 你这些点数可以用但CPU就能实现. 2.另外你可以用多CPU联网实现.超过30000点最好用多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