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win-tech开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3-11-07):
客户端与remote服务器连接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CoCreateInstanceEx-failed for node:192.168.1.2 ProgID:OPCServer(80070005) 用debug调试的时候发现可以得到machinename和servername,但就是不能创建remote object(创建时调用的是DLL里的ConnectOPC (...)函数)。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亚? 先谢谢了!

网友A(2003-05-12):
0x80070005 拒绝访问 在服务器和客户机重新注册一下代理/存根,再进行DCOM安全设置。

网友B:
就是无法建立远程server 的接口指针,设定DCOM权限即可!

楼主:
谢谢, 偶再试一试

网友C(2003-11-07):
可否给我一份wintech server/client Kit? 谢谢!

网友D(2005-10-08):
可否给我一份wintech server/client Kit? taowencai@yahoo.com.cn   谢谢!

网友D:
我有client Kit,它的密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