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华问题7248

楼主(2003-11-07):
我现在用凌华的7248数字IO卡,我用PA口来输出控制脉冲来控制侍服电机,这里用到PA0-PA3,接着用PA4来发出高电平来控制继电器。 问题一:情况:当我发PA4置为高电平的时候,同时我也在PA0-PA3输入控制脉冲,就是先高后低这样的脉冲,输出控制全部用PC817光耦隔离,PA4也是隔离控制继电器,我用DIO_WriteLine来控制。这个时候就出来PA4的继电器不断在啪啪啪啪,这说明继电器有时候通和不通。排除继电器的电压不足,电流不足的情况,为什么会出来这个情况呢?就好像是但PA0—PA3输出脉冲的时候同时也影响PA4口的锁存状态。 问题二:PA不是输出是锁存的吗,PC,PB,PA口的结构功能不一样的吗?PC可以另外有其他功能,当他们都作为是输入输出口的时候是不同的吗? 希望尽快回答,急,谢谢大家。

网友A:
1、问一下PA0-PA3输出脉冲用的是DO_WritePort还是DO_WriteLine? 2、PC,PB,PA作为是输入输出口时功能相同。

楼主:
是用Do_WriteLine的,我也试验过确实不行,后来我没有办法只能在cn2上再多加一条50pin电缆,在另外一个口输出。 凌华的卡这样编程确实存在问题,就好像出来的电流不稳定,我觉得输出的电流也太弱了。

网友A:
输出电流很小,几个毫安,这是硬件决定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大哥象我一开始的方案应该如何解决呢?电路不变可以吗?

网友A:
你不是提到CN1、CN2并用吗,不知问题有没有解决?输出驱动能力可以通过外加继电器输出端子板来加大,比如TB-24R。

网友B:
cn1,cn2 并用是解决了问题。但这样自己作的端子板就不适合啦。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