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与单片机通信用那种人机界面比较好

楼主(2003-11-07):
各位大虾: 小弟刚毕业在做数控机床方面,请问与单片机通信用那种人机界面比较好!谢谢

网友A:
有几种方法,你可以对比 一、用单片机模拟某种PLC的协议,如果你能做到兼容所有的协议,那么用所有的屏都可以,但是一般很难做到兼容所有的协议。所以这个方法比较难实现。 二、使用MODBUS协议,单片机做主,选择能够支持MODBUS从协议的屏就可以了,不过MODBUS的协议的校验还挺烦的。而且,一般的屏只支持MODBUS的几条指令。 三、使用有自己协议的屏(屏必须为从机),例如,使用PR0-FACE的屏用其MOMERY LINK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楼上仁兄的观点

网友:
二楼仁兄说的正是,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C:
有些屏是可以根据不同设备要求写驱动的,比如目前基于WINCE的一些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