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兄能提供行程在22.5米的位移传感器啊?

楼主(2003-11-07):
我要用在工程机械上,工作条件比较恶劣。 不要太高的精度,误差能控制在50mm之内就可以。 哪位老兄能提供行程在22.5米的位移传感器啊?

网友A:
如需要帮助 010-65688563 邱兆雨

网友B:
我公司有此项产品021-32031167

网友C:
自己做一个:买2250只常开干簧管和2250只10欧电阻,一块环形磁铁穿于22,5米长的不锈钢管上。将电阻按1CM长度串联后再串一条导线返回,每个节点间焊一只干簧管将干簧管另一端焊于导线上。做好绝缘。塞入不锈钢管中即可。测电阻与导线端阻值为22500欧,随着磁铁的移动对应的干簧管被吸合,电阻值变化,测量出电阻值即可知道磁铁对应的位置。

网友D:
‘2250只常开干簧管和2250只10欧电阻’的办法原始的可笑。 用光电头,参照鼠标。

网友E:
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拉线式编码器,关键看安装和周围环境

网友F:
大量程NR-100S型(专门订货) 激光输出:30mW(IIIb级) 波长:可见光/红外线 量程:1.83m-61m(使用反射材料可扩大测量距离) 北京塞尔瑟斯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621室 邮编:100083 传真:01082883822 电话:01082883083-217 手机:13701230643杨

网友G:
我公司是做美国MTS位移传感器。应该帮到你。有意请与我联系 caojonrong@tom.com

网友H(2005-11-24):
   如果安装空间有限,不方使用电子尺,你可以用拉线式编码器或拉线式电阻尺,量程应可以做到,另解析度也有多种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