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安川伺服单元的输入电压

楼主(2003-11-07):
查看资料,发现安川伺服系统只能用三相220V电源系统,我们的电网是三相380V怎么办?安川没有三相380V的伺服产品起不是影响市场占有率?

网友A:
需要选择三相变压器。安川的伺服市场占有率很大,似乎没受什么影响。

网友B:
很多日本生产的伺服电机电源电压都是三相220V,但一些品牌,如松下750W以下功率的伺服电机在国内大多单相220V使用,但安川的伺服电机,三相220V,我们就要加变压器了。

网友C:
目前在中國YASKAWA安川最大的代理商 台安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陳志祥 手機:13921188057 TEL:05105227555分機5510 FAX:05105227558

网友D:
伺服是要加隔离的

网友E:
若对功率损失不计的话,可以采用单相220V供电

网友F:
买个稳压器不就行了,单相220不行的,要显示缺相的!

网友G:
750w以下的松下伺服可以直接接两相,会有一些功率损失,不过影响不会很大,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