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特殊力矩电机!

楼主(2003-11-07):
需要大内径的力矩电机(500mm左右),转速慢(几十min一圈)精度高(几百微弧度),不知各位有没有用过类似的电机,最好自己带有驱动器,谢谢~

网友A:
我有,我的邮件chl@weijie.com.cn

网友A:
选用KOLLMORGEN的DDR伺服电机与驱动器,在1/10000 RPM 下能很平稳的运行。www.kollmorgen.con.cn E-mail:appl@public.tpt.tj.cn

网友A:
我公司是德国Parker伺服全套系统的北方代理,有您所需要的力矩电机和高扭矩电机,一定能满足您的要求,你可以和我们联系0532-3862572   E-mail:qironghang@public.qd.sd.cn

网友B:
Baumueller应该有

网友C:
不一定非得选一家的电机与驱动器。 如果不嫌弃国产的,用国产的伺服电机就可以了。有刷无刷的都有。 最低的额定转速可以在100转以下。低转速适宜于直拖。否则没有多大意义。 至于驱动器,完全没有必要选一家的,买一家是方便。但有多的选择则更加灵活。我用国产的刷式力矩电机,用Junus驱动器,PMAC运动控制卡,Renishaw的旋转增量式编码器(22位精度)。照样有很效果。

网友D(2004-05-15):
奉化市海联电机厂 产品介绍 一.YLJ系列单,三相交流力矩电机(0.015牛顿/米-5牛顿/米) 具有独特的电气性能,较宽的调速范围和较软的机械特性,其转速随负载转矩变化而变化,能在堵转低速状态下工作.本系列力矩电动机主要用于恒张力,恒线速.应用与多种规格的漆包机.镀锡机.拉丝机及电线.电缆.纺织.造纸机等行业. 二.东方90.东方80YCJ系列电机(分制动.调速.伺服三种)输出功率25瓦-90瓦配装有齿轮.减速箱.广泛应用于漆包机.印刷.造纸.化工等机械行业. 三.NDH.NDS系列单相交流齿轮减速可逆电机(输出功率3瓦-35瓦)可根据用户需要配装多种速比的减速箱.广泛适用于彩扩.塑封.文教仪器.仪表.玩具.灯光旋转.爆米花机.煤气烤炉.电烤.干燥箱等食品机械行业. 四.JXS交流伺服电机(分电磁.杠杆二种)输出功率(16瓦-250瓦)配套与执行机构驱动元件.应用与石油化工等机械行业. 五kzyt系列单相交流齿轮减速可逆永磁同步电动机 六.多种规格的微型单.三相特种电机和家用电机. 联系地址:浙江宁波奉化锦屏南路118# 联系电话:13805835299 13805835899联系电话:0574- 88963599 88976893 联系人:缪善南 缪海露

网友E:
to:doll 请给我地址,我寄些资料给您.laq68@yahoo.com.cn 我们的力矩电机及驱动器配套应用在很多精密测试转台\海上水平平台上,控制性能不错,欢迎参观网站www.star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