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3-11-07):
我用的是西门子420系列变频器,带DP通信模块,现在DP从站和315-2DP主站通信没有问题,但我现在手头没有资料,不知道怎么样通过主站CPU控制变频器,主从之间的数据块是如何对应的,通过主站如何对从站进行参数设置和变量监控,让高手在指点我之余,还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先谢了。

网友A(2003-10-07):
你好!现在西门子变频器资料都是要买的,如有需要请电邮 qxz39@sina.com

网友B:
西门子变频的说明书在工控网上可能就有下载,

网友C:
step7安装后带有例程可用,open下有个sample proj下可看到一个drivees_samp

网友D:
要用Drive-ES,安装后可参考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