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11-07):
西门子MM420 7.5KW变频器,带电机空载运行到22HZ左右就跳F0001过流故障,监视及实测电流均在7A左右,按说明书调整加速时间等参数无效果,怎么回事,是电流检测有问题,为什么每次都是到这个频率附近才出现故障,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机械共振所至。你可以使用变频器的跳跃频率把22HZ这个频点跳开。具体频率宽度你可以设个+-0.5-1hz之间试试

楼主:
现在变频器拆下来重新外接电源,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怎么会有机械共振???、

网友B:
西门子这款变频器的电流检测端在输出端一个很容易误认为是电阻的元件里,还包括了欠电压过电压等保护,估计是这个东西受干扰了

楼主:
具体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B:
在UV输出端W

楼主:
TO 广东容济 具体标号是什么,你的电话是多少,可以联系吗

楼主:
w端直接与模块相连,中间没有什么元件,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A:
广东容济在那里

网友C:
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告诉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西门子440,430,420,ECO,6RA70。我们都很熟悉!021-6224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