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頻器调速遇到的过电流问题原因!。。。。。。。

楼主(2003-11-07):
变頻器调速遇到的过电流问题原因!。。。。。。。 1:电动机遇到冲击负载时,或机构出现“卡位”现象。 2:变频器的输出侧短路。 3:当变频器调速时,过小或过大(大过额定频率时)会过电流保护。 4:上升或下降时间过短时,会过电流保护。 归纳几点请指教!

网友A:
有的变频器电流检测回路受干扰也可跳过流!有的变频器利用PC929检测到输出三相不平衡即跳过流,这时实际没有很大电流输出! 广州通达:李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