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教wincc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3-11-07):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在wincc的I/O域中输入负数,如-5. e-mail:cqdy_hj@sina.com

网友A:
需要负数时就非输入负数吗,可以转换吗

楼主:
需要负数时一定是输入负数。

网友A:
你没明白,在里面作转换

网友B:
选择I/O域-点击右键-属性-属性-输出/输入-输出格式 选择以S为前缀的数据格式

网友C:
将最小属性设为负数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