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使人机画面发生自动变化

楼主(2003-11-07):
本人是做单机的,也就是做pcb行业的收、放板机,也许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不很清楚,不过没有关系,这是次要的,我想请教的问题是,我怎样可以在使用的人机时候,在人机的画面上显示板子所放的不同的位置。板子可以随着动作的改变而改变板子显示的位置。我使用的人机是pro-face plc 为三菱fx2n

网友A:
这个实现需要增加一定的成本,你好显示扳子的位置,你就必须要有扳子位置的信号,这个信号只能从PLC来,用PLC采集位置,简单的办法是,在传动机构上装个编码器,在通过换算,求出编码器走的脉冲和板子实际移动的位置。当然,如果要求不高,也许用个接近开关什么的就能实现。具体还是要看的你机器的结构了。

楼主:
是的,信号的问题可以解决掉,关键是如何把几个连续的信号与动作连起来,然后用人机显示出来。不会用自动换页功能吧。那个不太好。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赐教,谢谢。

网友B:
你好,我没有使过PRO-FACE,但我想,你可以先在一个画面上画好板子的几个位置,当到不同的位置,显示相应的板子。

网友C:
PCB的收放料類似一個"位置"流程.您可以使用R-tag +J-tag一起結合使用.

网友A:
利昌机电的老兄说了R-TAG 和 J-TAG 还可以用F-tag

网友C:
呵呵...說的好. jum

网友D:
如果你的板子显示不在同一画面内,自动换页功能为什么不好?只要板子在哪个位置,由PLC“MOVP”指令就可以换页了; 如果在同一页内就是你编辑画面的内容了,可以在不同的位置都画上,到哪个位置时ON,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E(2005-10-14):
可以用TAG,配合用plc信号作为触发信号,可以做同步

网友F:
用动态图的动画功能编辑,能在同一画面. pro-face我没用过.hitech是可以的.

网友G(2006-03-28):
用PLC的位控制即可

网友H:
我就是在pcb廠做電氣維護的,也見過不少投收板機移載式的,斜立式的,要顯示板子的準確位置用一條移位指令就可以了,你不如把你的要求流程發過來,我作好之后給你寄過來,我的郵件是r205072@163.com

网友I:
dabao说的也简单好用啊.呵呵

楼主:
介绍一款HMI软件,该软件有强大的组态功能,丰富的图形库,比组态王还多!在相当场合可以用这款触摸屏代替工控机,欢迎交流。
   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推出65000色TFT的触摸屏,本体带USB,以太网接口,支持远程通讯,软件带有离机模拟功能,界面十分人性化。
TFT彩色LCD,尺寸从5.6  8寸,10",12" 15"都有15寸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65536色彩色
Ethernet 10M/100M自适应口(RJ-45)×1  声音输入输出     CF卡插槽
扩展I/O卡(本体可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或离散输入/输出)
冷阴极管(平均寿命:连续点灯50,000小时以上)
有它你可以:
1、普通的USB打印机电缆就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
2、直接用网线连接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可以通过串行口或以太网口与PLC通讯。
3、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发你的工程(软件免费提供),软件提供功能强大的离线模拟功能,软件组态界面十分人性化。是目前最易上手的触摸屏软件。
4、利用语音报警功能。工程设计更具特色,软件中支持了WAV格式的文件,所需要的语音只能用电脑的录音功能即可获得,工程模拟时可以听出效果。
如果您遇到以下情况是更需要这种触摸屏:
5、同样或类似的组态画面,但下位PLC属不同品牌,经常要做同样的工作开发两套或几套组态画面。
   本触摸屏采用变量表的方式,可以用EXCEL导入或导出,你只需要在表格中更改一次画面所对应的变量即可。如果将改好的导出备份,下次同样的工程只要导入,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更改。
6、在PLC中的元器件分配出现改到时,要到触摸屏组态画中找到对应的元件进行更改,比较烦琐,有上面的功能,同样只要在变量表中改一次即可。
7、由于产品经常出口,需要对应不同的语言,要为不同语言开发(或更改)相同的工程。
   本软件在同一幅画面时,可以同时设定9种语言(目前版本4种更新中),只要在工程某画面上设置语言切换,立即显示你所需要的语言界面。
还有一个更好的窍门就是如果你用的PLC软件有元件器分配表(变量表)功能,可以导出的画(CSV,或EXCEL支持的格式)只要通过简单操作,即可导入的C-more 软件中,进行批量的变量登记软件。同样,相反可以将画面中的变量导出,导入到你的软件中。
8、为和给企业主和工程师带来更大的价值和舒适的工作,配合我们所提出的“相信有了我们,您的工作会更轻松!”我们的触摸屏带有强大的以太网功能,在不需要第三方软件或平台的情况下,触摸屏本身可以提供FTP,WEB服务。只要将触摸屏直接接入到以太网内,您不需要到现场就可以能过PC或手持PDA对屏幕内的工程进行更改,上传和下载。浏览远程屏幕中的任一幅画面。
9、触摸屏自带了E-mail功能,你可以在屏幕上设置你的E-MAIL地址,当有你需要了解的信息时,触摸屏会自动给您发送E-MAIL,可让你随时随地了解到的信息,(当手机支持3G后,这一功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如无人职守的设备:街头自动售货机的应用)
10、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记录,我们本体提供大量的空间外,我们还提供了USB口,CF卡接口,你可以直接用USB存储器(U盘),CF进行容量的扩充,USB口同时支持USB设备的接入。
11、当然我们产品还有好多的优点……
如果感觉兴趣请到以下网址,你可以上去看看:http://c-more.automationdirect.com/                   中国网址:www.koyoele.com.cn

   你如果需要可以联系光洋电子销售部
  武汉办事处:027-87660756        13307183108    侯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