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BB400故障

楼主(2003-11-07):
设备故障后变频器紧急停车,引起空气开关跳,送电后变频器有电但是它的显示部分不显示,也无法启动(包括它的风扇都不运行),请给支招?

网友A:
首先应整机检测,看看整流及逆变有无问题,然后从机器的开关电源着手,让机器有显示并检测机器故障记录及进行驱动电路的模拟测试,看看驱动电路及其电路是否完好并!如果一切OK了你就放心地使用吧!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

网友B:
请看变频器维修手册

网友C:
根据你说的情况,变频器已经损坏,需要维修。 025-4610685,13182889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