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编程问题

楼主(2003-11-07):
求助:我用三菱fx2n plc编程,程序编写完成,其中把程序注释都编好(包括线圈注释等),编好程序后,传入plc 。然后我再从plc 读出程序时,读出的程序没有注释,我想把注释加上,请问怎么加?我用的是SW0PC-FXGP/WIN-E V3.0软件编程。

网友A:
三菱的程序文件与注释文件是分开的,所以从PLC中读程序后,是不显示注释的,需单独调用注释文件

网友B:
PLC读出的程序没有注解!

楼主:
请问如何单独调用注释文件?请赐教!

网友C:
把你原来的注释文件名改为你读出的程式的文件名一样,然后再放到同一个目录里,再从新打开这个程式文件,应该就可以看到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