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手提电脑com口设置

楼主(2003-11-07):
我前些时买了一根sc-11 RS232编程线,装在我的IBM THINKPAD600E手提电脑上,欲与三菱PLC通信,但就是连不上,在FXGPWIN软件界面上提示“通信错误”.后来在com设置也未成功,现在我的电脑只有一个COM口,而且问销售商说COM口已经开放。后来又听人说可能COM口因为接了内置网卡有冲突,我想在BIOS里设置一下,但BOIS好像是没有这些项目啊,不知道使用这种手提电脑的同仁是如何设置的,恳请指教。愿聆听教诲!

网友A:
看COM口的IRQ值是否与其它设备的IRQ值相同! 如相同可能会有冲突而使其中一个不能工作!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将端口设置我手动设置

网友C:
碰到IBM算你倒霉!我在三年前领教过,是你的SC-11不行。

楼主:
我在IRQ里看过了,在前些时也试过了,没有任何冲突啊。地址范围也没问题呢,为什么就是IBM不行啊,我以前朋友也用过SC-11的,为什么?有没有人告知我如何在bios里把网卡禁用啊,我可是集成的哦 拜托了。

网友B:
我用的是IBM THINKPAD手提电脑570,没有问题啊.是否是软件上的问题.讲句公道说话,IBM机挺好用,你是否用二手机了.

网友D:
我用的是IBM THINKPAD R40与PLC(A系列)连接时开始也提示错误,但可以设置,现在与PLC通讯没有一点困难,首先要设置好端口(我用的是USB接口COM4),然后在诊断和工具里面再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nhsenna,你好,我确实用的是二手机,只有一个串口,我用的软件是fxgpwin哪,但我不知道我用的电缆可不可以啊,你也许用的是09吧,总之我试过多次都不行啊09型的要300多啊,我当时是听人家说了才卖的。

网友A:
对于SC-11与SC-09在下载时并没有区别(SC-09可以用于系列PLC),所以你还是看一下设置,同时这个COM口以前接过其它设备吗?

网友E: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属性,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一下串口是不是com1,前面有没有“!”号,如果有就是有冲突,可以点它的属性把他的中断和网卡或猫的换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F:
我用的THINKPAD 600E,用SC-9通讯时,也出现同样问题,我把232默认端口COM2改为COM4,重新开机,把FXGPWIN软件端口改为COM4,即可。

网友B:
近来做工程,较忙,你试一下用xuchi118老兄的方法,以前我对一部戴尔的手提电脑用过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楼主:
xuchi118,您好,我的端口只有一个啊只有com1啊,并且是唯一的通讯端口,怎么能改啊,我在设备管理器试过了,都不见com2-com4啊

楼主:
谢谢你们,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G(2010-09-27):
我的笔记本是thinkpad E40怎么插哪一个USB都认为是同一个com口的,请教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