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如何实现有条件数据传送?

楼主(2003-11-07):
s7-300中的L和T指令是无条件执行的,如何实现有条件数据传送呢? 比如与一个条件。

网友A:
在条件后加跳转指令,条件不满足时跳过数据传送指令 如: A I0.0 JCN L001 //当I0.0为0时跳转 L 0 T DB1.DBW0 L001:NOP 0

网友B:
是个办法,谢谢!

网友A:
用梯形图作程序,再转成语句表就知道了.

网友C(2004-06-04):
请问如何知道地址中的实际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