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请教关于LG的PLC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2003-11-07):
我有一台LG的K200S型PLC要与上位机通讯,内容有温控量及一些开关量的信号,请问如何达成?程式该如何写呢?有哪位前辈知道的可否教导?先行谢过!!!也可发至我的邮箱:yangwhuang@sina.com

网友A(2003-09-20):
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方式弄,

楼主:
TO: wuwuw: 是这样的,我用K200S的CPU上的通信端口用RS232连线与上位机的所配的MUulti-Port Serial通信,我需要给一些资料给上位机,上位机也会给我一些资料给我,用来作动作的完成判断.只是这一块我却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想请教! 如果您有这类的程式,发一个给我,我看一遍应该就会明白了!多谢!

网友B:
你的上位软件是什么?组态还是自己作的软件

楼主:
我的上位软件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不过不是我做的,那该怎么办?

网友B:
LGPLC的协议有吗? 因为PLC仅仅是做下位系统所以通讯的程序主要是在上位软件中实现与PLC没有关系的。PLC只要提供出协议就可以了。 LGPLC具有两种通讯协议。 loader协议和LINK协议 loader协议可以在工控网下载《cnet网络系统》在附录中有的叫编程口协议。 LINK协议我会发邮件给你的。 两种协议配线不一样的啊!切记!!

楼主:
To:反应堆: 收到你发给我的MAIL,里面有接线图及读写协议,正在看,谢谢你啊!

网友C(2003-11-06):
是否可以发给 我一份啊,我也在用,谢谢 我的信箱:zzllch@163.com

网友D:
To:反应堆: 我正在尝试MCGS与LG MK 80S进行通信连接,但是不能建立,你能帮帮我吗,谢谢! i12fly@163.net

网友C:
to:反应堆 我做的用VB和LG的PLC串口通信,是MK80S,但是不能通信,你能帮助我吗? 谢谢zzllch@163.com

网友E(2005-06-02):
我有一台LG的K120S型PLC要与上位机(VB)通讯,PLC通讯口参数设置不会,有哪位前辈知道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也可发至我的邮箱:HY_AUTO@SOHU.com

网友F:
我需要一台LG的K200S型PLC要与上位机通讯,但不知怎样编写PLC中通信部分梯形图以及通信参数的设置。请前辈们赐教! 邮箱:ligang6192003@yahoo.com.cn

网友G(2005-10-16):
也给我一份lanjiangliu97@163.com

网友H:
TO:反应堆 你好!能否发给我一份?谢谢!! hlpas@163.com

网友B:
都发了!做一个记号

网友I:
我们公司拟使用LG K120型号的PLC产品与其它厂商的温度采集模块和流量控制模块进行通讯,但不知怎样编写PLC中通信部分梯形图以及通信参数的设置。请前辈们赐教!邮箱:zj@weicon.org

网友B:
赵:正在看您发的邮件,最好尽快提供一个电话

网友I(2005-11-26):
能给我一份吗??我是K120S我需要PLC与上位机通讯。
有资料能给我 一份不??CAPTVE@126.COM

网友J:
我也是刚做LGPLC 与PC机进行通讯的!希望大家互相帮助,我的qq:284903097.我做的PLC为MK120S.

网友B:
TO:郁闷无极限
发邮件给你了!~!!
TO:MAMSM
加你好友了!!!

网友K(2006-12-03):
有没有用300S的用户,交流,请教一下,加我QQ:619420007
liangwggwcw@163.com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