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FANUC

楼主(2003-11-07):
欧2 的一台FANUC 0-TD 系统数控机床,采用串行主轴,开机正常,when启动主轴,显示409报警,主轴放大器小窗显示"12",向各位大虾请教此为何故,如何解决

网友:
主轴模组不良,我们可以修。13957169055

楼主:
楼上的您是哪里的啊??

网友A:
杭州,你在哪里

网友A:
可电话沟通,13957169055

网友(2004-06-20):
AL-12报警和主轴反馈有关系,还有电机,一般来说,启动报警的话,查电机的接线端,主轴电机有可能坏

网友B:
咨询一下北京FAN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