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节阀

楼主(2003-11-08):
英格索兰螺杆空压机进气调节阀是什么结构,能否做到自动稳定排气压力

网友A:
憨牛: 你好,我觉的你提的问题应该是这个不属于调节阀产品范畴的。

网友B(2004-04-29):
请问套筒式调节阀中 套筒上孔的计算方法 我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网友C:
to 阿木狼 首先你得有一个标定值,如知道DN50 CV=46的套筒式调节阀的流通面积为A,若你计算DN50 CV=30的流通面积时可以按比列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