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PLC

楼主(2003-11-08):
本人有一台OMRON C60P PLC,想和电脑连接,不知道连接线如何制作,用什么软件好.本来有一个SSS软件,但安装时提示DOS版本不对,请众位高手多多指教. 谢谢! 王勇 2003-11-08

网友A:
omron c-20<------>c500這一個階層的PLC SYSTEM OS 通訊模組使用歸類於OMRON 3G2C7 LK-201-EV1. omron c-1000<--->c-200h這一個階層的PLC SYSTEM OS 通訊模組使用歸類於OMRON 3G2A6 LK-201-EV1 OR 3G2A6 LK-201-V1. 因此 1.規格中全部可以通用編輯的只有歐系的 SYSWIN 編輯軟體,若是版本夠高,若SYSWIN V3.4版本,能支援編輯到CQM1-H的最高等級CPU,當然高階的eternet:controllerlink;devicenet,與低階的compobus/d;compobus/s 也全部支援編輯,您的windows os可以是95,98,win me,win 4.0 ....以及win xp,在win xp下必須視情況調整comport設定. syswin 全部版本與 omron cx-p v*.* 全部版本,有相容性的問題!但透過中間程式傳遞可以克服,omron cx-p 可以讀取全系列PLC階梯程式,除了omron c-20<------>c500這一個階層的程式若需cx-P讀取,程式必須先經轉換. 2.LSS編輯軟體可編輯omron c-20<------>cqm1這一個階層帶的plc. 3.SSS編輯軟體也可編輯omron c-20<------>cqm1這一個階層帶的plc. 當然,程式書寫器也可以使用,它的型號為C120-PR015-E(E代表英語版本),順便作一說明! 這一款機型的KEYBOARD(程式書寫器),適用於 OMRON C-20...C500系列PLC,C120-PR015-E這個玩意,本身帶有錄音接頭,可以用單音方式錄音,將A台PLC程式轉錄到B台PLC,或是將目前PLC程式加以備份.但是時間頗長,約五分鐘左右,錄音音量必須調至最大方保險.而且;使用PR015-E,可以將軟體無法處理的硬體錯誤加以清除. 4.cx-p軟體可以直接編輯c-1000以上版本plc(需3G2A6-LK-201). OMRON PLC系統發展皆由C-20 版本os發展而來,C-20,C-500,C-1000...C200各種type plc目前在世界各地現役中數量依然驚人.先玩舊機種,您會發現omron的風格仍是一樣獨特,完整. 商安 jum 呵呵,以上是我转发我大哥的文章,大家见笑了(:

网友A:
你需要一个上位机连接器和SYSWIN3.0或以上版本才能连上。你的SSS软件需要作一部分修改,详细的可以上上海欧姆龙的网看一下,详细的很,但也是一样要一个上位机连接器,型号见上面的文章。

网友B(2007-07-27):
我有一台OMRON C-20 的PLC 坏了,请问哪里可以维修?另还有一台
三菱 FX0N-60MT 的PLC 电池漏液后将接口腐蚀了,请问哪里可以维修和购买电池?  多谢各位指点。。。。

得福,

网友C:
建议PLC升级改造,没有修理价值。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