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PST TYP7114NHR 轴流风机

楼主(2003-11-08):
PAPST TYP7114NHR 轴流风机 24V DC 79MA 19W Made IN Germany

网友A(2003-08-17):
不一定要买原装的,随便卖电器的店都有替代品

网友B:
若是三根线的一般地说不能用两根线的代替。

网友A:
干嘛那么死板,把检测线短掉不就OK了

网友C(2008-10-31):
本公司主营散热风扇 ,如有需要的联系我     www.bpqpj.net     010-51655044     卢先生

网友C:
这个型号的风扇 是3线制  带检测报警功能  如果你用2线的风扇替代 那么你必须把变频器的检测电路改掉 否则你的变频器依然会报警

我们公司专业销售变频器风扇  规格齐全 货源充足  实行三包   量大从优    货到付款  欢迎新老客户选购  www.bpqpj.net  010-51655044  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