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ps请问版主及专家门

楼主(2003-11-08):
ups输出的波形是不是矩形波形?和变频器的spwm调制波形有没有区别?ups有没有谐波问题及调制载波?

网友A(2003-07-05):
UPS后备式500VA、1000VA的输出波形多为矩形波; 在线式(1000VA以上)UPS的输出波形均为正玄波。 当然UPS也存在谐波及调制波的问提。

网友B:
ups is a CVCF inverter ,but has many commmon points with inverters in AC drive.For a ups inverter,the output voltage waveform is highly demanded,such as,when under linear loads,the THD must below 2%,and under nonlinear loads,e.g. a diode rectifier with large capacitor filtering,the THD should be limited below 8%. meantime,this kind of inverter must has good steady and dynamic performance,for instance,when add or reduce loads,the dynamic reponse time should be less than 20ms. ups control schemes are mostly regulated with spwm method.at the same time,feedback must be designed(voltage feedback and current feedback).the reference signal then is compared with the feedback signal to get the error signal,which was modulated by triangle signal to get spwm pulse,after drive,then the power switchs can work now.a low pass filter composed of inductor and capacitor eliminate the high frequency harmonics,the pure sinusoidal can be achieved! hope the above hints can bring u helps

楼主(2003-10-31):
Thank you! can you speak chinese?

网友C: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方波的UPS,可不可加一滤波器让其变成正玄波?

网友D:
方波的UPS是不可以加滤波器改为正弦波的,正弦波输出都是通过高频调制滤波得到

网友E:
北京慧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工业电源,变频器,plc,数控机床,食品机械等各种工控设备的线路板. 敬请垂询: 01088459350 联系人: 杨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