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台达P系列变频器可用于离心脱水机吗???

楼主(2003-11-08):
我最近了解到台达P系列变频器可用于离心脱水机吗?离心脱水机这种负载台达P系列(风机、水泵用)能否满足?

网友A(2003-07-01):
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台达P系列变频器早就用于洗涤脱水的设备上了, 小鸭工业洗涤设备就是用台达P系列变频器驱动的。

楼主:
tseng、jiaow多谢您们的回复! 那如果用三菱的F540系列变频器(风机、水泵)代替台达P系列变频器!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如 1、加减速时间? 2、V/F曲线如何设置? 3、刹车电阻如何选用?

网友C:
想那么多于什么,用佳灵公司最新的脱水机专用变频器。何需刹车电阻。 本机使用软件处理,可以将回馈的能量直接消耗在电机上价格和公司的通用变频器一样。可技术咨询 电话:028-85073929-1029 联系人:张工

网友D:
你可以参考小天鹅苏泰工业洗衣机以前的机型,60公斤以上的用的电阻制动,不过后来的就因为成本原因没搞了,其他几个国产厂的好象都没用电阻制动,如愿意可交流,zhangsheng117@sina.com

网友E(2003-11-08):
可以用三碁的,由于离心机的惯性比较大,一般都会用刹车电阻,加减速时间也比较长,一般在240秒左右,加上直流制动.注意各项保护功能的使用.V/F曲线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