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U315励磁问题求教

楼主(2003-11-08):
近期,我频遇励磁问题,特向各位高手求教,情况如下:我的驱动器为6RA22,励磁单独,为U315,今年,U315频频损坏,一般隔1到2个月坏一个,每次都为U315的功率部分,两次为内部变压器,另几次为内部整流块,测励磁电阻前几次都比另一励磁单元大(我有完全相同的两条机组)正常为105欧姆,有问题的为130欧姆,但这两次,有问题的为106欧姆, 我的疑问是:1,励磁电阻为何下降       2,频坏U315问题何在.

网友A:
用了西门子,就换电动机,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外国人整人的方式

网友B:
怀疑你的电机的定子绕组线圈目前有问题,可能有短路.还要查你的励磁电压设了多少伏最大?现你的励磁绕组需要多大电压?

网友C:
马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