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amatake变送器怎么改显示单位

楼主(2003-11-08):
请帮帮我,我玩不转yamatake的专业手操器,不知道怎么改变送器的显示单位,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您现在使用的YAMATAKE变送器是哪个型号呢? 755-83764215 MR向

网友B:
SFC手操器的按键面板上就有UNIT,你要懂英文就不会不知道,不行的话还可以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