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指点一二吗??

楼主(2003-11-08):
前面问了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吗??人家伦茨伺服软件里都设计在里面了。有高手指点一二吗??“为实现三菱伺服精确计长定位,系统采用编码器和1HC组合进行计长高速计数,采用1PG实现伺服电机的加减速控制,虽然电机在长度到之前也采用减速,但由于要凑长度,不得不采用长度到达前底速运行。直到长度到才停车。由于机械误差和电气停车误差,结果还有±1MM的误差。我想能不能实现当长度到速度正好减到零。是通过PLC计算还是通过10GM等模块来实现比较现实??”

网友A:
通过10GM模块来实现比较现实

楼主:
有具体一点的吗?

网友B:
用FX2N-**MT加FX2N-1PG控制MR-J2S-**A即能达到0.01MM定位精度

网友C:
请问你要求的最告诉拾掇少,可以求的脉冲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