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容量选择问题
工控啊!

楼主(2003-11-08):
变频器的容量选择与电机的额定功率应该是什吗关系?是否变频器的容量选择应该比电机的额定功率大20%呢?有具体的原则吗?非常急,正在谈判呢!!非常感谢!!

网友A:
与电机负载的过载情况有关! 首先应使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通用型变频器一般过载情况为150%额定电流1分钟!(风机水泵型变频器一般过载情况为120%额定电流1分钟!) 如电机过载不大只要按以上原则就可以了,过载太大的话变频器功率应适当放大!

网友B:
电机如过载应该换大功率电机。变频器容量选择与电机的负载有关。一般选择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如电机要求频繁正反转等情况,必须加大变频器容量。如负载惯量大又要快速停车,还要考虑制动环节。

网友C:
可以根据工频是工作电流是工作在额定电流的百分比来选择变频器,这样就可以确定,变频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