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 工控机的机床控制

楼主(2003-11-08):
求助各位大虾: 小弟参与开发一电火花机床的控制程序,包括人机界面;开发语言是TURBOC3.0 使用循环检测实时信号的处理,由于界面刷新时开销较大,导致实时处理对一些信号的实时处理较慢,不知各位大虾有无解决的办法和方案

网友A:
靠,不应该用查询,用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B:
利用多线程

网友C:
建议:图形和数据处理用 PC 机,机床控制用单片机,各取所长。如果用 TURBOC3.0 编程,可直接在 DOS 环境运行可以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