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推荐的OPC连接断开代码

楼主(2003-11-08):
Sub StopClient() MyOPCGroupColl.RemoveAll MyOPCServer.Disconnect Set MyOPCItemColl1 = Nothing Set MyOPCGroup1 = Nothing Set MyOPCGroupColl = Nothing Set MyOPCServer = Nothing End Sub

网友A(2002-11-18):
哪儿有wincc授权????我只有软件就是没有授权!我可以在网上用我的软件与你的授权交换,也可以高价购买你的授权!

网友B:
我有WinCC的授权,换和卖都可以,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netlils@yeah.net

网友C(2003-02-25):
这个只是VB的代码,请问有VC的吗? 我在试用过程中发现WinCC的OPCServer重连机制很是差劲,在WinCC异常退出后,再重启WinCC,这时再跟WinCC建立OPC连接就非常困难了。

网友A(2003-04-01):
我也遇到重连机的困难,客户机一担关了再起就起不来。好象病毒似的。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良。谢谢

网友D:
如何换?你要什么?

网友E:
我想换Step7Pro+授权

网友F(2003-05-07):
我也想研究一下Wincc的OPC,请问哪里有Wincc OPC Server的Demo版?

网友G(2003-06-12):
我有WINCC的授权,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E-mail: llj_net@sina.com

网友H:
这个只是VB的代码,请问有VC的吗? liuweili1978@sohu.com

楼主(2003-07-18):
客户端的VC没有意思,有没有服务器端的?

网友I:
是否有人做过:在一台(1)计算机上有WinCC,另外一台(2)没有WinCC,现在我要实现计算机可以通过OPC来读取和控制下位机PLC

网友J(2003-10-22):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用CIETCT系统通过OPC与WINCC通讯,发现WINCC带的控制器有两台没有与CITECT通讯上,我在CITECT CILENT上得不到那两个CPU得数据,请问那为朋友能给我提供一些方法?谢谢!! 联系方式:0438-2181101转253或463

网友K:
扬 : 我做过把WINCC 的数据读取给上位机但用的是DDE

网友L:
我有西门子全套软件加授权 有兴趣 于我联系 留下联系方式 交换 或者别的方式 13873196123 冯

网友A:
是否有人做过:在一台(1)计算机上有WinCC,另外一台(2)没有WinCC,现在我要实现计算机可以通过OPC来读取和控制下位机PLC 你可以用WINCC的OPC通道,,然后进行DCOM设定,旧可以成为OPC服务器,另一台没有wincc的计算机还需装一个 客户机软件,软件自定 请教WINCC怎么跟EXCEL进行DDE连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