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人机界面的维修

楼主(2003-11-08):
我的型号为PWS1711-STN的人机界面坏了,故障为:上电后只有报警声,屏幕不亮。请问如何修理。请与我联系。我的E-mall:geyunbo@263.net.

网友A(2003-07-10):
更换液晶板

楼主:
难道告诉了你,你有办法自己维修吗? 在不维修的情况下,最好的情况是电源电压不足。

网友B:
我刚看到一个PWS1711的人机界面,后面的电源端子是24V的,如何接呢,有三个端子,那个FG是什么意思,要怎么接呢,我是刚刚接触这种东西的学生,请指教哦!

网友C: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找电话020-38482942-807找吴小姐,我公司的工程师可为你解答你的疑问。

网友D(2003-08-11):
为什么不找你的供应商? 谁卖的谁就应该负责维修! 在不行就找中达,他们答应保修一年呢。 另:小小菜鸟: FG是用来接地的,可以提高人机界面的抗干扰能力, 但最好要保证你的地要干净,要不然还不如不接呢。

楼主(2003-10-13):
你注意看螢幕 若還看的到東西 代表它的背燈燒壞了 所以不亮 但通訊還是可以正常的

笨!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的了,FG端不用理它了.可以直接用PLC的24V接上去就好了,不过,一定要分清正和负,要不,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E:
hitech的HMI可以说是越来越烂,特别是卖到大陆的,我已前所有的HMI都是用它。可是,现在当你用半年后,触摸屏就开始移位,你只好用自动校正功能,当你多用一二次后,触摸屏上的点有一半就寿正就寝。如果你把的送到HITECH维修中心,技术人员过二三个月再打电话告诉你,你的HMI宝贝已没有维修价值。 我说这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我已用过五台PWS3160,已有三台壮烈牺牲,都是上面所说的问题。所以,我只想告诉大家,如果你的工程费用不是很紧的话,那还是用好一点的HMI,免的日后客户骂你公司是JS。 一家之言

网友F(2004-07-06):
PWS1711-STN出现上电后只有报警声,屏幕不亮的故障,应该是主板上FLASH的问题,需要维修了

网友G:
我说我们能修,我知道你肯定不相信的但你为什么不试试呢?我们是苏州的海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我的电话是13914093201我叫何勇或65581073

网友H:
TO:周华建 你用了五台,一次、两次、三次都出现这个情况,你不找找原因吗?你不会找厂家咨询一下?不知道你是什么地方的,有什么根据呢?

网友I:
每次人机一坏,就将送到台湾那边修理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只有那里能修好这个东东一样.叹颜!

网友J(2009-03-29):
哪里有GCS730PME的人机界面买吗?

网友K:
求购PWS700T-STN1人机界面的显示板,主板是好的,开机白屏.可触摸.最好高压条上的升压变压器也有.QQ605533923,多谢,

网友L(2010-03-23):
PWS700T上电亮,但是不显示系统菜单,什么文字也不显示?

不知是液晶的问题,还是内部线路板的问题?哪里能够维修?

网友M:
惠州市技高科技销售维修海泰克触摸屏,普洛菲斯触摸屏,三菱触摸屏,松下触摸屏,西门子触摸屏,提供技术咨询-----13556213286

网友N(2010-05-25):
引用 网友J:
关于哪里有GCS730PME的人机界面买吗?

我有啊,你要多少.QQ:343649400   13418980362

网友N:
对:zhangqingsheng09 关于

PWS700T上电亮,但是不显示系统菜单,什么文字也不显示?

不知是液晶的问题,还是内部线路板的问题?哪里能够维修?

内容的回复:

我们能够高效及时准确的维修,包括多种触摸屏,三菱,海泰克,日立,西门子等等.如在广东,可以找我,能够解决它里面的故障              QQ: 343649400    13418980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