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1和其他终端设备通讯可以吗?

楼主(2003-11-08):
我有个问题,就是FP1和其他终端设备通讯时,要设置通讯方式,硬件手册上只有说在系统寄存器上修改,但是我在软件上没有找到其区域,但是找到了PLC配置的选项,不知道我该如何设置其通讯方式,请指教菜鸟!还有,我想了解该FP1上连接端口管脚的定义,不知道可以告知否!盼回复!

网友A(2003-09-17):
FP1要16点以上的型号才有第二个通讯口(RS232),可以设定它的波特率等相关参数。具体可以和广州汇尼克公司联系。020-85549829,85549873

楼主:
但是如果没有RS232口,只有一个编程口8针的,那怎么才可以和其他通讯设备通讯呢?

网友A:
FP1的Tool采用的是RS422的方式,所以和它通讯的设备也要是RS422的方式,或者采用一个RS422ToRS232C的适配器即可。广州汇尼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020-85549829、85549873

网友B(2003-11-08):
请问计算机RS232口与FP1的8针编程口的编程电缆如何制作。 guest1@mail.china.com

网友A(2004-04-01):
计算机RS232口与FP1的TOOl口之间,据我所知没有直通的电缆,需要适配器。

网友C(2005-08-22):
计算机RS232口与FP1的8针编程口的电缆不好做; 最好定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