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楼主(2003-11-08):
大家好! 我现在要做一套将老式的机电控制系统改为PLC控制的方案(实现智能化)。我只用过西门子S7-200,而且也只做了一些简单的功能。请问哪位高手有过这方面经验,留个联系方式?非常感谢!

网友:
低压配电系统用PLC控制其实也简单。在每个开关上装上:辅助接点、脱扣指示接点、电动操做机构。然后把辅助接点和脱扣指示的触点信号传回PLC的输入。用PLC的输出来控制电操。 要是还需要一些精确的参数。可以在开关前部装一个检测仪表。用模拟量或通讯方式传回PLC。一般可以检测到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