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控制器维修》

楼主(2003-11-08):
各位好! 借变频器的地方了解一下直流控制器维修问题,希望有兴趣的多来探讨探讨,现在本人手头有几台590的直流控制器出现了相同的问题,一通电就跳“OVER I TRIP” ,我检查了一下控制器的面板没有问题,下面的模块也没有问题,只有功率极板可能有问题,但现手头无法处理,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谢谢!

楼主:
请问哪里有590-4Q直流控制器的功率基板出售?我想买两块,望回复!

楼主:
你是哪里的朋友,? 方便的可以寄来看看。估计问题不大。 我在福建。

网友A:
欧陆590直流控制器在国内用户很多,我想你的机器应该在检测电路上下功夫!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

楼主:
! \1)查电机 2)直流控制器本身,电流环是否设置的合理。等等 电话:013905983368

网友B:
要修理或购买欧陆590装置可与我联系: 上海维乐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老财,021-52049333,021-52049777

楼主:
我上海宏技,我姓徐,负责现场,我想知道到底功率极板上是什么地方的原因导致其跳过电流,因为我本身就是做这方面的,以后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网友C:
我曾经遇到过一回,后来发现是电枢回路中串入了交流信号。

楼主:
TO:xuyulin-1 具体的情况很难说明。

网友D:
这种情况功率板出问题的几率很少,即使有也很容易解决,我这边有电路板的图纸

网友E:
如果刚调试,则可检查外部接线与内部设置,尤其在电流环上,590+的装置我遇到过一回OVER I TRIP,电流环的电流设置偏小,590+与590有点不一样,

网友F(2006-10-28):
 我公司在对原俄罗斯产的4*12米龙门刨床的改造中,遇到如下问题。工作台是用的两套同样的机构来驱动,用一台590的直流调速装置同时拖动2台型号相同的直流电机,电机的输出端带动两套同样的机构来驱动工作台。在调试中发现2台电机的转速明显的不一样,同样的转速是我们的要求;求助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帮着分析出现的原因,小弟在这里谢了各位!各位谁有这样的反案或是电气原理图请赐教,w128019@163.com新手王

网友G(2009-12-16):
我有两台欧路590直流调速器,原来一台正常,用假负载灯泡接电枢输出,励磁输出,灯泡都可以常亮,没有闪动。另一台六个电枢模块坏了两个,更换后简单测试没有发现驱动板或CPU板有什么问题,装机后同样接假负载,可是电枢没有输出,励磁正常。为了确定是CPU板还是驱动板的问提,我用好机的CPU板来试,有输出,可是让电枢灯泡长亮很不好调,又把好机器的驱动板也更换过来,现在用的都是好机器的CPU和驱动板,调试后灯泡可以常亮输出,过了一会后灯泡突然自动变的更亮了一些。我把电源断开,后来又试时,一运行灯泡就闪动很剧烈,无法正常运行。我把原来好机器的CPU和驱动 板复员回原来的好机器里。通电同样的灯泡闪动很剧烈无法正常工作。后来我买了一张新的CPU板,同样的用的坏机上和好机器上时都是同样的灯泡闪动剧烈。怀疑两张驱动板出了问题,可驱动板电枢电压运算,三相运算,励磁电流互感器,三相电流运算LM324,LM393都更换过,驱动线路部分也都检测过都找不出问题。励磁模块用表都测过都是好的。参数只更该过;用励磁电压控制模式,还有就是励磁电压百分比调试过。其余参数都没动。求教各位大哥,师傅们,帮我分析下故障原因。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H(2010-04-03):
请问有谁会修东洋,和安川的直流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