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3-11-08):
TO李春发老师: 你可以明确地告诉我怎样维修吗? 你上次说假负载问题,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是不是把正负 极都断开分别接上灯泡就可以了?

网友A:
电容与模块之间是一个回路,断开这一回路的任意一点,接上假负载!不是把正负极都断开!有快熔的将其拿掉就可以,但有的变频器(如富士G9)开关电源的供电也通过这快熔就不能这样做!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李春发

网友B:
应该说是串接进一个限流器(电阻)。就容易明白了.

楼主:
是指逆变模块吗?滤波电容与模块之间吗?不论正极或负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