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中的问题

楼主(2003-11-08):
前几天我做了一台恒压供水设备(45KW单控),用45KW的三肯变频器,用远传压力表做输入信号。现在系统的问题是:每天变频器都要跳2~3次,显示OUD、OCA,PID为2、1、0,延长了加减速时间,还换了止回阀,故障仍排除不了。请教各位专家。

网友A(2003-06-13):
是否在变频器运行时切换电机??(变频器停止输出后才能切换电机);干扰也有可能!!变频器型号???

楼主:
一控一,不切换电机!变频器型号SAMCO-i IPF45K.请教干扰如何产生的,怎样处理?

网友B:
压力表是否接地! 有否考虑电机共振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干扰就比较麻烦!!请看网页: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1566269)

楼主:
压力表已接地.电机共振问题如何解决?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C:
如果電機共振調整聯軸器不得了。請教一下當時的電流和水壓有多大?

网友D:
加大I值,即可解决。

楼主:
正常情况下电流为40A,水压为2.7MPa.但该系统用水突然性很大,可能也有关系.只是不知如何解决. 另请教楼上,I值多少合适.我曾调到8也是一样.

楼主:
我到觉得应调小I,可以用0试一试.

网友C:
水壓到了2.7MPa,只有40A電流;證明您的水泵負荷不重。請次檢查系統安裝調試符合設計要求,沒有真空度(吸程)過高。出水管徑合適,因爲您的水壓確實高——2.7MPa;管徑不合適的話水壓波動會很大,變頻器在加減速時如果參數設置不合適會失速的(過流)

网友D:
我没有调过三恳的变频器,对它的参数不太了解,从现象看你的系统震动太大,所以引起这样那样的跳闸,你试一下减小P值、增大I值、关掉D值。一般变频恒压供水只要PI两个参数就足够,现在好多国内外大公司的变频器都把D值省略掉了。我手头没有三恳的说明书,不敢说多少合适。我调ABB的变频恒压供水,PID从0.3、10、0调起,如果系统响应慢就增大P、减小I,调试时要慢慢地调,改变完参数后要观察,一般要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不知这样回答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E:
TO:鲁工! 如果贵公司是做工程的,我建议您可以了解一下专用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基本没有您所说的那些情况,调试简单,综合成本下降!

网友F(2003-11-08):
三垦的P值和I值都设为0.8即可,D值可以为1

网友G:
我也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了,都4个月了,钱也收不回来啊 真气死我了,当初为了省点钱用了三垦,系统稍微一震荡 变频器就跳,怎么办呀,同样情况,三菱就好的多

网友H:
变频器受干扰!

网友I(2011-06-15):
请教各位,用远传压力表,作反馈时,三肯变频器VM05 的S要设置些参数?谢谢

网友J:
用变频器的内置PID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