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本RKC 温控器说明

楼主(2003-11-08):
哪位大哥大姐有日本RKC温控器的使用说明书(中文的),请发场奉献精神,本人将无尽感激。

网友A(2004-07-16):
这个网站的"资料"里不是有的下载么

网友B(2006-09-01):
你要RKC里的那种温控表?

网友C(2009-03-11):
我要FB400的说明书!

有哪位能提供?

谢谢!

网友D:
   为为什么不用性价比更高的  英国WEST温控表

网友D:
英国WEST 温控表 隶属 丹纳赫集团。
主要生产各种温控表。性价比突出,全部英国机芯或者英国进口。
1:OEM出场设置,减去了调试的麻烦,也给用户减去了麻烦,出现问题回复出差设置即可
2:模块化程度高,用户根据功能去搭配不同输出的表,减少了库存成本和维修成本。
3:在制冷方便多了一个非线性输出的算法,控温更加精确。
4: 性价比高于日系品牌。
5:更加出众的温度折线段控制,不管是控制升温,保温,降温,时间都很准确。
欢迎咨询。
5: 在塑料机械,电炉,石化,干燥,等加热行业都有典型应用。
13771114833 杨 QQ 330748827 yangxingl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