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柜浮顶高度检测方法

楼主(2003-11-09):
各位高手,气柜浮顶高度有何好的检测方法?请赐教! 目前我们用氧气皮带作为引压管,压力变送器作为检测元件,测量气柜浮顶高度。 该方法经常因氧气皮带被塔盘导轨及滚轮压断,导致测量信号突然丢失,影响生产。

网友A(2005-03-29):
可选用远传单法兰变送器,将法兰置于气柜上部,变送器安装于气柜外围,与法兰同一平面即可,这是利用气柜升高,法兰随之升高产生相应液柱压力(毛细管填充液),此压力与气柜高度成正比,有事联系jcicwh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