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发什么信号?

楼主(2003-11-09):
各位大侠,我现在要用单片机控制两台步进电机,请问硬件怎么设计,软件怎么编程,不会只是从单片机发两路脉冲信号和两个正反转信号就行吧,没怎么用过步进电机,又没有电路和程序参考,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若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源部分带有脉冲分配电路(大多数要求输入脉冲和方向,也有的要求输入正传和反转的两路脉冲),向您说的那样发脉冲就可以了。否则需要根据选用的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来确定单片机的脉冲输出,并确定是否需要软件脉冲分配。软件脉冲分配可以通过寄存器循环以为或循环指针查表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