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与cp5611联接??

楼主(2003-11-09):
急,我想用wincc与cp5611联接通信,我是新手!

网友A:
1、在setting the pc/pg interface中将access point (wincc(mpi))的interface置为cp5611(mpi)或cp5611(profibus) 2、在wincc中加入s7 protocol suite,在mpi或profibus项下建立连接,填入你所连接的plc地址和机架号及槽号 3、在建立的连接下新建item,按格式填入plc中的地址即可。

楼主:
fubing: 我的cp5611直接联的一些输入输出模块,并没有联接plc,做法和你说得一样吗?我试了一下,好像不可以啊

网友B:
把CP5611直接插在计算机上就行了

楼主:
我知道把cp5611插到计算机上,可是不知道怎么用wincc联接cp5611. 我用国内的某个组态软件已经联接成功了,我也用西门子提供的dll库,自己编程也成功了,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用wincc联接, wincc我也不熟

网友C:
我觉的你还要装一下comprofibus3.3 ,再试试好了

网友:
你说你的"cp5611直接联的一些输入输出模块,并没有联接plc".是什么意思,没有PLC你怎么连CP5611

网友:
你先看一下计算机硬件是否5611的驱动已被安装了,如果安装,则按 1、在setting the pc/pg interface中将access point (wincc(mpi))的interface置为cp5611(mpi)   2、在wincc中加入s7 protocol suite,在mpi下建立连接,填入你所连接的plc地址和机架号及槽号   3、在建立的连接下新建item,按格式填入plc中的地址即可。

楼主:
痛苦!是不是cp5611必须联接某个plc? 我现在的情况是:我有一个支持profibus-dp协议的一个设备,但肯定不是plc,我想用cp5611直接联这个设备,然后用wincc看看能不能与这个设备通信成功. 如果说,wincc的设置cp5611只能是某种plc的话,是否可以把这个设备看作plc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plc的机架号和槽号怎么添?(其实我实在是不懂).

网友A:
不用,如果象你说的那样,你必须安装softnet-dp软件,然后在step7中配置后载入pc/pg interface的s7 configuration页面中,然后在wincc中加载s7 protocol suite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