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尔法质量如何

楼主(2003-11-09):
请教各位大哥:我想代理销售国内某变频器,要求质量较稳定,价格尚可,能否给一点 建议哪个品牌比较合适?阿尔法怎么样?质量可以吗?英微腾呢?谢谢!!!

网友A(2003-07-23):
一般,目前康沃的变频器不错,有意的话和我联系。 www.automate-wang.com

网友:
阿尔法喜欢炸模块,英威腾刚开始做质量不好(价格便宜),康沃的不怎样,国产的都一样

网友B(2003-11-08):
英威腾的模块选用的德国西门子的,CPU选用的是Intel的,他们在大功率上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C:
to :蓝盔部队 别装了,你就是英威腾的

网友D:
康沃的注塑机专用一款还可以,说实话,国产品牌的通用性都不好,基本上都是在某一局部领域的使用比较稳定。

网友E:
艾默生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F:
本人在工控行业做了这么多年,也曾经设计过几款变频器,对国产变频器还是很了解的,要说老华为的产品那可是没说的,我认为打个九十分不为过!! 康沃的机器我也用了不少,要说很好我觉得有点过头了,平心而论他的软件设计的还是不错的(功能比较丰富),可惜硬件,结构和工艺实在不敢恭唯, 更谈不上可靠性与EMC方面的东东了!(我曾经用过的一台75KW的,通电的情况下只要将面板打开就会跳过流保护,抗干扰能力实在太差) G1/P1系列的实在可说是手工作坊的东西,现在的G2/P2略有改观,但总的来说长进不大,而且康沃的老板对成本要求太苛刻,总觉得够用就行,不愿意用好的元器件,这怎么能保证产品的品质???? 为什么有些用户觉的他的东西过的去呢?那是因为其它国产的做的实在太差了比如普传,安帮信等!!点到为止!!! 公理自在人心!!!!!

网友F:
话说阿尔法,我觉得安邦信的品质就代表了他的品质,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爹娘生出来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改头换面而已!! 现在听说阿尔法模块炸的很多,这是事实!主要原因是毕老板为了省成本改用西门康的模块了!!! 英微腾嘛,和阿尔法算是亲戚了,因为他也算是普传的人出来做的,一开始就走低价格的路线,先是做注塑机改造的,因为自己的机器不稳定,就在别的厂家那儿拿货,后来才敢用自己的变频器!!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做变频器同样如此,东西就摆在面前,如果一味选好的元器件,成本是不可能降下来的,那怎么可能卖的很便宜呢?? 所以说大凡便宜的国产机,多半都是从三个方面入手降成本,一是选比较差点的元器件或干脆用国产的(当然是可以用的),另外就是偷工减料,降低关键元器件的定额(如本来用200A的却选用150A的,37KW的变频器是典型代表),第三点更绝,用旧模块和旧电容装机!!!这样一来成本可以降很多,当然机器长期运行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所以在选用变频器的时候千万不套贪便宜!!

网友G(2004-10-30):
阿尔法变频器质量就是不错,我在注塑机和油田上用过就是不错,国产变频器物美价廉。值得信赖!

网友H:
还是用用就知道了,自己是最清楚的了。软件好的就在硬件方面把成本降下来,软件不是很好的就在硬件上下功夫了,我觉得从这方面就很能很好的看出变频器的哪方面的优势了。只是一点心得。

网友I:
有兴趣可以试试星河Stardrive变频器 详情请访问:www.szxhdq.com 电话:13590314571 刘先生

网友J:
www.fangh.cn 可以看看

网友K(2004-12-20):
阿尔法目前在生产3000系列,而且将狠抓管理和质量,相信以后的产品会让世人刮目相看

网友L(2010-06-16):
ALPHA系列变频器是采用电流磁通矢量控制方式的变频器,0.5Hz能够150%转矩输出,超静音稳定运行,内置PID功能可以方便地实现PID闭环控制. 先进的自动转矩补偿,控制方式多样,多达36种的完善保护及报警功能,多种参数在线监视及在线调整,内置RS-485通讯接口,操作灵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我司有10年变频器生产历史,艾默生技术,深圳阿尔法变频器厂家经销合作,同时我司还生产制动单元,刹车电阻,电磁加热器,软启动器,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起重专用变频器,旋切机专用变频器,注塑机专用变频器请另外至电,欢迎新老客户来电!
联系人:梁经理
联系电话: 15012612407 QQ: 784966164 Email:lw222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