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113a

楼主(2003-11-09):
我想请问一下,我用9113A采出来的信号跳的很厉害.给一个标准信号原的时候它也会一个不停的跳基本上是没有稳定的时候,而且幅度蛮大的. 另外,当我运行程序时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就会出现"虚拟内存不够".可是我的内存要512M的,很大.虚拟内存也改大了.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或许是信号源本身不稳. 你可以先将 AD+/- 都先接地试试, 这样应该要量测到很稳定的 0v 才是.

楼主:
太谢谢了.原来接地没有做好. 还想请问,我0~5V信号的话,差分接,是否只要低端全接地就好了?没有接地会有影响么如果我同一块板上有直流和交流要采集又该如何接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