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的远程帧应如何应用

楼主(2003-11-09):
CAN总线的远程帧应如何应用? 谢谢!

楼主:
大哥 谁知道?????

网友A:
我看书上说的好像也不清楚:"激活为数据接收器的节点可以通过发送一个远程帧启动源节点发送各自的数据"(邬宽明:CAN总线原理和应用系统设计) 难道说接收该远程帧的节点会自动发送数据帧吗? 我在实际应用中是靠判断是否为远程帧,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远程帧用于申请数据"

网友B:
那如何进行数据申请呢 他的代码帧应如何设计

网友C:
远程帧一般应用于确认连接,这时代码帧大都不带含义。 当然,也可以兼作其他用途。这就看你的通信协议了。 供参考。

网友C:
远程帧一般应用于确认连接,这时不带代码帧。 当然,也可以兼作其他用途。这就看你的通信协议了。 供参考。

网友B:
如何用于确认连接,能否举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