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翻译“上位机”

楼主(2003-11-09):
请教: 有人问我:上位机,下位机,现场总线用英语怎么翻译,我晕,有不晕的吗?

网友A:
现场总线就是fieldbus

网友B:
上位机 ==> 主控机 下位机 ==> 被控机

楼主:
谢谢诸位,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

网友C:
有更详细的吗?

网友D:
上位机:HMI 下位机:PLC

网友E(2007-09-10):
上位机:HMI
下位机:CONTROLLER
下位机不只是PLC,还有DCS,PAC,PMC,DSP,单片机,RTU等

网友F:
上位机:upper computer
下位机:lower computer
现场总线: fieldbus

网友G:
上位機 host controller

网友H(2008-10-08):
上位机:supervisor computer

网友I:
上位机:MASTER computer
下位机:STATION computer
现场总线: fieldbus

网友J:
host  computer

slave computer

fieldbus

网友K:
还有么

百家争鸣哦

只有总线统一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还有么

百家争鸣哦

只有总线统一的!

我觉得上面几种上下位机的翻译都对

网友M:
上位机:MASTER;下位机:FOLLWR.

网友N:
现场总线---field bus

上位机----MASTER  COMPUTER 或者 HOST  COMPUTER

下位机-----SLAVE COMPUTER

网友O:
上位机--Master

下位机---slave

网友P(2009-01-19):
没有统一的标准译文

网友Q(2009-03-10):
我觉得 上位机:/下位机:翻译不准确;

  特别是 下位机 不准确,

我们一般指PLC,DCS等可靠性比较高的控制器为 下位机,

slave computer 有从站的意思, 不符合.

  在现场, 可直接称下位机 为PLC或DCS或XXX 或Controller..

网友R:
上位机:是否为 epigyny。供参考。

网友S:
上位机翻成HMI恐怕欠妥,HMI一般都是人机界面的意思,而上位机不仅仅指人机吧。我觉得翻成HOST CONTROLER可能要好一点,或者直接CONTROLER。一般好像很少听到下位机这种说法吧。

网友T:
下位机一般指用于现场级的PLC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