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3-11-09):
我今年刚大学毕业,应聘在一家变频器代理商做售后服务,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变频器,好在大学学过一些变频器的原理知识,所以入门并不是很难,现在一些调试还有简单的维修会点,变频器内部结构也知道一些,就是现在我搞不明白一些事情,就是根据什么判断里面什么模块坏了,比如说中间电容吧,一般什么情况下中间电容坏,还有拿到一个模块,你怎么知道它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我经常看我们这一些师傅拿万用表测这测那的,然后就能判断是好的还是坏的,我问他们他们但他们好象又不太愿意告诉我,希望各位老师给小弟我一些意见,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知道原理就应知道怎样测量模块的好坏,最简单就测输出三相U、V、W分别对电容正(P)、负(N)端电阻是否一样,你如果手里有一个模块,我可把原理图画给你,这样好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