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菱FX2N系列PLC与触摸屏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3-11-09):
请教各位三菱FX2N系列PLC与触摸屏的连接问题 我的设备已经工作两年一直工作正常 但最近一段时间出现 APPLICATION ERROR 错误 切窗口一直在最前 触摸屏无法操作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之前怀疑是422与232的连接电缆有问题 换了屏蔽线 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网友A:
人機廠牌?

网友A:
咳咳....我在台灣耶!電話肯定不方便的呵呵. 商安 JUM

网友B:
你的人机是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C:
通讯口可能坏了,重新输程序看看

网友D:
同意"广东容济"的,可以先确认一下到底是那个东东的接口坏了,后面就好处理了.

网友E(2007-05-25):
APPLICATION ERROR 错误是HMI报的。故障应该是通讯方面的问题。可能是通讯口,也可能是通讯线的问题。你的HMI是什么牌子?有的HMI有多个通讯口,看能用另外一个口否?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F(2007-08-05):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G(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H(2008-04-10):
同意6楼的观点。人机上也有通迅口的设定

网友G(2008-12-06):
http://www.gkwtw.cn/

好象那里有,自己去找一下,答案很多

都是关于工控方面的问题跟答案。。。

网友I:
嗯,同意6楼上的看法,应该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J(2009-01-23):
应该是通讯的问题。

在查查

网友K(2009-03-08):
好老的帖子。。。都没有反馈的。。。

网友L(2020-12-0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