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李春发先生:西门子电路的分块

楼主(2003-11-09):
李春发先生你好: 西门子6SE70系列(书本型变频器AC-AC)有四块电路,1块带显示屏的(CPU可能在上面);1块有电阻、有几个继电器;1块是电容;1块最大的有驱动电路。请问是怎样分块的,如果用行话叫的话,这几块电路板分别叫什么名字。 谢谢!

网友A:
不能说一个板就有一个名称!你都说出来了!

楼主:
李先生: 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6SE7027-2ED61,显示F026。我把它全部拆开清洗干净,重装之后还是显示F026。带CPU的控制板是从可以启动的6SE7026-0ED61上拆下来的,肯定没有问题的。我又把电阻继电器板换了,还是显示F026。难道是带驱动的大主板有问题? 我查了说明书,说是在L2相存在UCE关机,UCE关机指的是什么呢? 说明书还说 SAFE OFF开关是否打开。SAFE OFF开关在哪里?怎样打开呢? 如果是带驱动的大主板有问题,该怎么修呢? 请李先生赐教。

网友B:
我还没碰过这问题,明天去查说明书。

楼主:
谢谢,是大主板的问题,我另外发了一条求助。